工业互联
CAN 协议

楼主(2007-08-01):
传送错误的恢复等,保证通信的品质。
如:错误修正、再传输控制。
软件控制
3 层:网络层 进行数据传送的路由选择或中继。
如:单元间的数据交换、地址管理。
2 层:数据链路层 将物理层收到的信号(位序列)组成有意义的数据,提供传输错误控制
等数据传输控制流程。
如:访问的方法、数据的形式。
通信方式、连接控制方式、同步方式、检错方式。
应答方式、通信方式、包(帧)的构成。
位的调制方式(包括位时序条件)。
硬件控制
1 层:物理层 规定了通信时使用的电缆、连接器等的媒体、电气信号规格等,以实现
设备间的信号传送。
如:信号电平、收发器、电缆、连接器等的形态。

楼主:
基于CAN现场总线—————— IPETRONIK车载试验数据采集 吴博士博客:http://blog.sina.com.cn/hkacocompany IPETRONIK基於總線技術將下層的測試模塊採集到的模擬/數字信號轉換成CAN信號,最後經由電腦或者數據記錄儀進行數據採集。模塊化的結構設計,你可以用下面的任何模塊組建一套測試系統,你也可以通過添加新模塊來擴充你現有的測試系統。 IPETRONIK將復雜的測試技術轉變成容易理解的和常規使用的數據。支持幾乎所有ECU通訊的總線系統,提供了對CAN, Diagnostic, LIN, CCP, KWP2000, KWPonCAN或者McMess 協議的支持,可以測量: • 電壓達到+/-60V,也帶激勵 • 差分電壓達到+/-30V,也帶精確的電橋 • 電流達到20mA經由內部電阻 • 電流達到200A經由外部轉換器 • 溫度 • 以及測試頻率和周期 • 幾乎所有汽車總線系統 产品技术特征: 1模块化设计: 可以使用任何 SIM 模块组建新的系统或者改变现有系统。底层的 SIM 模块支持几乎所有的模拟 / 数字信号。 2 坚固性: 所有 SIM/MIP/KIM/KAR/DIS 产品系列均能抵抗恶劣粗暴环境下的连续测量操作,所有模块都满足 IP54 保护等级,所有 SIM 系列模块都可以提供 IP65 保护等级。 IP 保护等级是由根据 DIN40050 定义的国际保护系统(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System )等级。 IP 保护等级的两位数字中,前一位表示的是对意外或疏忽造成的接触及异物入侵的防护特性;后一位表示的是对进水的防护。 例如, IPETRONIK 产品所能达到的 IP54 、 IP65 的保护等级所包含的具体含义是: IP54 , 5x :对意外或疏忽造成的接触的全面保护;对内部有害的积尘的防护。 x4 :对各方向上飞溅水的防护。 IP65 , 6x :对意外或疏忽造成的接触的全面防护;对灰尘入侵的防护。 x5 :各方向的全面防水。 3 可靠性: 所有 SIM/MIP/KIM/KAR/DIS 产品系列均有宽泛的温度适用范围,工作环境温度达到 -40 ℃ ~ +85 ℃ ,个别产品可以达到 -40 ℃ ~ +120 ℃ , 可以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完成测量任务。 4同步数据采集: IPETRONIK 系统支持对模拟信号和串行总线数据的同步数据采集。在 Free-running 模式下,最多可连接 40 个 SIM 模块,即使在 System 模式下也可以连接 31 个 SIM 模块,每个模块 4 - 8 个通道。实际上, IPETRONIK 系统最多可以对 500 个通道进行同步的数据采集 。 5便简洁的系统配置软件: 友好的软件界面帮助用户可以更快更好的进行系统配置。即使是对汽车控制单元的数据采集这样的复杂系统也可以通过从网络数据库的参数导入进行有效和快速的配置 。 6支持 ECU 测量的协议: 支持几乎所有 ECU 通讯的最重要的总线系统,提供了对 CCP 、 KWP2000 , KWPonCAN , McMess 协议的支持。 具體請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www.hkaco.com/ipetronik/ipe_home.asp 碰到任何技術問題請咨詢吳博士: 020-3874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