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软件
rsview32注册

楼主(2007-08-01):
请教,rsview32中定义的设备或点数超出了演示版的限制,怎么解决,需要注册号还是什么授权

网友A:
需要授权

网友B(2007-09-13):
授权,有32k,1500k

网友C(2007-12-04):
32k,1500k?这都是多少点?我只有个1500的,后面不带K,用了1400多点。1500k是1500×1000点吗?150万点?乖乖!那得多少钱!

网友D(2008-04-21):
网络授权多的一塌糊涂
下载个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4-06):
楼上朋友,请问到那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