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 程序的备份与打开!

楼主(2007-08-01):
刚接触GE的plc,不知道他的程序怎么备份、打开,谢谢了 !!!

网友A:
ge cimpilicity ME 导航栏中右击,选怎恢复,或者备份

网友B:
打开就是打开了!

网友C:
所有的程序都存在安装文件夹里的项目文件中。仔细找一下就会找到,直接拷贝出来,再放到其它计算机的相同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的那不叫备份啊
备份文件是以zip格式存的
项目右键菜单里有的

网友E(2007-09-09):
用的软件不同备份也不同,四楼说的LM90-30就这样

网友F(2009-03-24):
直接在ge fanuc的安装文件夹的SecurWORX找到要备份的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