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总功率的计算
xiao xiao

楼主(2007-08-01):
我公司现有一台630KVA容量的变压器,请问各位车间设备的使用总功率是多少????

网友A:
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
加
就是车间设备的总功率可以用到多少????

网友B:
你那变压器的容量是视在功率,你那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然后给变压器留点裕量就可以了(20%左右)

网友:
功率因数在95%

网友C:
车间电机等总负荷可以达到900A
车间电机类负荷一般可以达到800KW左右(因设备配电机都是有余量)

网友:
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