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分析的问题

楼主(2007-08-01):
最近看到一个名为'用户定义的保持定时器'程序,我看PLC运行每次都是先写D015,这样的话,就起不到自定义保持定时器的作用了,程序如下:
LD X000
OR M020
MPS
OUT M020
MRD
PLS M015
MRD
AND M015
MOV D015 T020
MRD
OUT T020 K2400
MPP
MOV T020 D015
LD M010
MOV KOOO D015
END

最后的MOV K000 D015是寄存器D015'强制复位'.

网友A:
写错了吧

楼主:
对,少了一个XOO1,加上的话就补齐了断电的条件
LD X000
OR M020
AND X001
MPS
OUT M020
MRD
PLS M015
MRD
AND M015
MOV D015 T020
MRD
OUT T020 K2400
MPP
MOV T020 D015
LD M010
MOV KOOO D015
END

楼主:
根据PLC的工作性质,数据采集-逻辑控制-输出,每次X001断开,然后重新闭合后,在按钮X000启动后,MOV T020 D015比MOV D015 T020先执行,那么这个用户定义的保持定时器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先

楼主:
不能沉了

网友B:
给你顶一下

网友C:
用梯形图 你用PLC试试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不可以解释吗

楼主:
发发言啊

楼主: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
MRD
PLS M015
对下面这一步即
MRD
AND M015
MOV D015 T020
的输出有没有影响.

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啊,比如从宏观上来说PLC执行一个周期是'数据采集-逻辑控制-输出,而从微观上来说应该一步控制一步的往下扫描.

网友A:
没问题~~~是从上往下..从左到右扫描的..

楼主:
触目惊心: 谢谢你啊,PLC的精妙之处真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