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公司生产的PT100能测工矿600度?

楼主(2007-08-01):
我公司给人家的电解槽NACL熔液测温度,内部的电流很大,用热电偶的话,电流干扰可能对测量造成的影响很大,我想是用热电阻,工况常温为600度,希望那家公司生产的热电阻能测的最大值在700度的热电偶.
                                       特此发贴
                                       2007.8.1

网友A:
这个有很多的啊,基本上都可以测,但温度高,PT100就不那么精确了。PT100正常的使用范围在300度以下最好。

网友B:
同意,500度以上建议用热电耦

网友C:
欢迎从事仪表行业人员加入仪器仪表技术交流群:44869794

网友D:
同意二楼

网友E:
PT100的测温范围也很广呀,没有问题的

网友F:
PT100的测量范围受引线的局限,如果引线可以,不要说700度,800度也没有问题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网友G:
同意枫子洋

网友A:
呵呵,我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PT100理论上可以测量800以上的温度,但一旦超过了300,精度就不好保证了,如果要求不高,勉强用用也行.象热电阻热电偶,我们也不好说它的测温范围,你硬要用热电偶测低温,用热电阻测高温,那别人也不能说不行吧.

网友H:
E+H的可以,我了解到他们的温度用在中海油的催化裂化装置上温度有上千度一样准确使用啊.

网友A:
TO 杨 工:
如果是S型热电偶,可以测高于1000的温度

网友F(2007-09-03):
我公司推出来的一种新型热电阻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I:
用热电偶测量吧

网友J:
用热电偶测量吧,300度以上热阻不精确!!

网友K(2007-10-22):
罗斯蒙特的PT100的不错

楼主(2008-03-22):
大家的评论很激励啊,谢谢大家的意见,看来是用热电偶是比较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