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 205问题!

楼主(2007-08-01):
     请TRIO技术支持回答!
   谢谢!
     1、205的模拟量输出为0-10V,那么如果我的速度要求axis是0-180meter/minute,是否0伏对应的是0180meter/minute,而10V对应180meter/minute?电压和速度是否线性相关?
     2、205的模拟量输出最大精度可以达到16位么?如果达不到,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案么?因为我们的精度要求较篙,所以必须要达到16位以上!
     3、BASE(1)'定义基本轴
        REGIST(3)'设置色标功能1轴
        对于抓取色标,REGIST参数一般选择3就可以么?

网友A:
 1、205的模拟量输出为0-10V,那么如果我的速度要求axis是0-180meter/minute,是否0伏对应的是0180meter/minute,而10V对应180meter/minute?电压和速度是否线性相关?

这取决于你电机驱动器里对应外部速度输入单位设定。模拟量输出为+/-10V也就是+10V对应正向最大转速。-10V对应负向最大转速。0V对应零速。如果180meter/minute是最大转速,你最好设定例如+10V对应200meter/minute,这样可避免饱和,即181meter/minute达不到,因最大10V。
 2、205的模拟量输出最大精度可以达到16位么?如果达不到,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案么?因为我们的精度要求较篙,所以必须要达到16位以上!
那你要用MC206X或MC224,MC206X是16位DAC。
3。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B:
2. 这一点与运控卡并无本质关系,取决于伺服驱动的最大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