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伺服和旋转伺服的不同点

楼主(2007-08-01):
请教各位老师:
直线伺服和旋转伺服的不同点有哪些,从哪里能获得相关文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不要着急,你这个问题我想是会有高人回答的,如果真没有高人回答,匹人可以试试看,但本人水平有限,怕挨高人板砖,所以还是先等等再说吧.

网友B:
一个是直线运动,一个是旋转运动,也就这点不同了。

网友C:
单就伺服驱动而言,几乎没有差别!论“文献”,当然还得看科技期刊了。或者看看沈阳工业大学的郭庆鼎教授编写的“直线电机”书籍,具体书名上当当一查便知。

网友D:
静候高人的出现!!!!!!!!!!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