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电机风扇???

楼主(2007-08-01):
我厂有一45千瓦风机,星角启动,电机轴承良好,运转各项指标都正常,可是风扇就换了四个,每次都是扇叶全部碎掉,最长一个月,最短一个星期,刚装好时运转正常.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运转平衡吗?我也不是太懂

网友B:
看看风扇安装轴有没有问题,电机外壳变没变形.

网友C:
有异物或超速了?

网友D:
同意异物或者碰壳了,还有就是质量太差

网友E:
国产货嘛

网友F:
是不是频率超出了正常运行允许的上限!

当电力系统频率超出正常运行允许上限值时,旋转机组将超速运行,转子上的线圈绑线和原动机转子上的叶片在超出正常转速10%以上就可能从转子上甩出,发电机定子端部也很可能因超速过电压的冲击而受损,电动机转子也会发生类似的损伤.

网友G:
应该是机械质量问题,或者使用运行条件是否匹配的问题

网友H:
  有异物卡住么?风扇叶有机械卡阻么?有超速运行么? 扇叶后面有卡簧么?卡簧安装到位么?

楼主:
运转平衡,轴没有问题,外壳没事,我猜也可能是质量?

楼主:
风扇都是一批的

网友I:
1:看风扇破损的痕迹是热融还是受外力作用。热融就增加冷却风量。外力破损就更换质量更好的扇叶。

网友J:
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需要安准装风扇?
是不是散热风叶?

网友K:
定做一个铝的吧!

楼主:
我看铝的行

网友L:
还得看电机是几极的,不同频率风叶是不一样的.

网友M:
我同意楼上说的,也要看一下电机是几极的,不同极数风叶也不一样啊,叶片不一样,买个铝的也行,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启动的时候惯性太大,我最后换了一个铝的,现在一直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