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容补偿

楼主(2007-08-01):
一台2000KVA变压器有两个电容补偿柜,副柜依主柜动作,用同一型号(ABB)电容。全部投入运行时,主柜电流200A、200A、200A,副柜电流200A、300A、200A。用钳型测量,副柜每组电容B相电流都高些,相应地,电机负载B相电流也比AC相较高。这为什么呢?副柜电容都有问题?有这么巧?(刚接手的,听说已运行了好几年),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变压器主要有那些负荷呢?是不是有产生谐波.

楼主:
变压器主要负荷是电机,全是直接起动,占95%以上的用电量.变压器输出电流:约2400A,三相基本平衡.电容全是经过开关并联于主回路.

网友B:
是不是B相电源电压偏高,或者B相接的负载比A/C特殊

楼主:
但电容主柜又没有出现此现象.配电柜序:总断路器柜--电容主柜--电容副柜----配电柜.....

网友C:
依我说;这一切都很正常,可用一个三相电机接人A.B.C三相电源上,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