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玩回转窑

楼主(2007-08-01):
各位好: 我是玩回转窑的,哎!就是那设备都太成旧了,让人很累,想更新一下控制设备,那位能和我一同共创更新,我等你的加入》

网友A:
玩回转窑的:回转窑的齿总共有多少个呀?好久没有回答的人。

网友B:
玩回转窑?什么东西啊,没听说过。

网友C:
你是指回转窑直流传动设备吧,你应该是很精通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你们的回转窑控制系统及维护经验

楼主: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 15:47:00
玩回转窑的:回转窑的齿总共有多少个呀?好久没有回答的人。
你是说他的传动齿吗?那要看它的真径有多大了。

楼主:
大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 6:42:00
你是指回转窑直流传动设备吧,你应该是很精通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你们的回转窑控制系统及维护经验
控制系统能谈的上吗?都是一些很古老的配电柜,维护就是给托辊冷却,润滑,不要把瓦拉掉,下料根本太成旧,不能谈。(现在还用的是搅拢,不小心就压住了,)

网友A:
欧阳冰峰: 玩回转窑的:回转窑的齿总共有多少个呀?好久没有回答的人。
你是说他的传动齿吗?那要看它的真径有多大了。
-------------------------------------
是传动的齿,比如2.5米的窑。如果有其他的更好。致谢。

楼主:
我们是就是直径是2。5,长40米的窑,回转窑的齿总共有125个,

网友A:
谢谢。现在直径最大的齿总共有多少个?

楼主:
我们现在上的新的直径是5米,长60米的,目前我还不知道,了解之后告诉人好吗?

楼主:
不用谢,这是我们每一个工控人所应该做的。

网友D:
回转窑是用在水泥行业吗?

楼主:
回转窑不但用于水泥行业而且还用于化工行业,

楼主:
周工你好,现在要设计一个报警装置,要求就是:三个搅拢同是运转,(为了就是混料的均匀度)这三个缺一不可,如有一个或两个不下料,三个搅拢同是停,并报警显示那个搅拢出现了问题.以便解决.你说用什么来做效果更好,更实惠.谢了周工.

楼主:
周工给个建议我急用

网友A: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报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