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选择余量

楼主(2007-08-01):
我们公司变压器是630KVA,铭牌上标的高压额定电流只有36.4A,可是供电局设计的选择电缆却选择50的YJV铜电缆,我查了手册,YJV的铜电缆载流量达160A,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高压电缆选型可不是仅仅看载流量,很麻烦,光短路电流就就难算

我这里有份《高压电缆选用导则》 要的话留EMAIL

网友B:
sunfast2008@163.com

网友C:
给我一份 谢谢了
csllff@163.com

网友D:
劳繁一楼的兄弟也给我一份,谢了
yy13576839782@163.com

网友E:
《高压电缆选用导则》下载地址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3436

网友F:
我这里1000KVA变压器 而定电流不到60A(57A)
设计95铜电缆
我改为95铝电缆。没有部分,降低成本

楼主:
该指导意见好象对耐压的要求比较高,但这和载流量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国家标准的产品,耐压应该符合要求,所以我想高压电缆的线径应该只和安全载流量有关。对吗?
曾经有个用户的1000KVA的变压器高压电缆选择了120MM铜电缆,想不通

网友F:
我的1250KVA的也是95铝电缆

网友G(2008-05-01):
184328214@163.com       谢谢给我一分

网友H:
有些人在设计选择电缆时,就是只考虑富余量,而忘了还应考虑经济、节约的原则。电力电缆的载流量在满足额定电流的同时,一般都会满足热稳定和经济电流密度的需要,这也是我经过很多实际计算验证过的。

网友I:
高压电缆要看电阻匹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其次在看载流量。

网友J:
谢谢楼主了

fanbin@fusheng-china.com

网友K(2008-10-05):
邓红说的电阻匹配不知啥意思,能否解释下

网友L:
还要计算长度不光电流

网友M:
yansiyu_1982@163.com谢谢楼主拉!

网友N:
引用 网友I:

高压电缆要看电阻匹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其次在看载流量。

没看懂"高压电缆要看电阻匹配,"那位讲一下.(是不是考虑到电压降)

网友O:
 大家给我选一下,非金属矿山井下变电所,630/10变压器进线,10KV高压进线电缆(300米)的规格型号。

网友P: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GHB413408516@126.com谢了急需啊

网友Q(2009-06-04):
能给我一份吗 shsw224521@163.com

网友R(2010-09-29):
我也有同样困惑,麻烦给我一份  5624475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