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打印

楼主(2007-08-01):
大家好:
 请教一下为什么西门子200的编辑软件打印一直提示无法打印作业啊,我看了一下手册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的啊,请热心人指教啊!

网友A:
你电脑上打印机安装好了吗?如果安装好了的话,打印时选好打印机,和打印内容,纸张大小,没问题的.

楼主:
试了啊,还是不行的啊

网友B:
没问题啊,看看别的文件能不能打印,

网友C:
S7-200的编程软件版本不一样,用高版本编的则低版本的打印不了,你可以在软件打开程序后把其转化为语句表然后把它保存起来,到时再又软件再一次把保存下来的文件打开,然后再转化为梯形图即可打印

楼主:
按照你说的做了一下还是不能打印,我在想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的问题,没有安装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