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网络的拓扑结构---请你来投票

楼主(2007-08-01):
目前在工业以太网络中有相当部分的用户相信环状拓扑结构, 即RING. 本人想借论坛一角发起一个投票:
你的工业以太网络用的是环状拓扑结构吗? 请选择:
1 是环状拓扑结构;
2 非环状拓扑结构
如果选择1, 请提供三大理由; 如果选择2, 请指出你采用的是什么拓扑结构, 也请说出三大理由.
谢谢!!!

网友A:
我参与过的工业以太网是非环状拓扑结构。实际上我们也测试过环形网结构,但是切换速度好像并不是那么快,特别是结构复杂的时候。而且做了环型网以后,就一定要用一种设备了。以后就是想临时添加的时候,也要找一样的设备,就觉得比较麻烦,所以没有考虑了。最后比较多的是非环形的网。限制少些,可以用不同的厂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