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1116扩展台达DVP-EH 模入通道的说明

楼主(2007-08-01):
前言:
    台达DVP-EH系列PLC系列是工控同仁们常用型号之一,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I/O产品的厂商,所生产的模拟量型前端产品S1116(16通道,标准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混接万能输入,工程量值)可以很方便的通过RS485通讯的方式,对DVP-EH系列进行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扩展(从16通道到256通道,1~16个站),既方便、简单、实用,又降低了扩展成本,而且还解决了使用PLC模拟量模块不易解决的现场隔离问题和扩展模拟量通道数量上的局限,以及采集模拟信号底层编程的麻烦,特别适合于需要较多模拟量信号秒级采集应用的场合。此连接亦适用于DVP-EH挂接S1216(两线制变送器信号专用型,16通道,内供电)型模拟量输入前端。以下就对此给予详细说明:
  一、    S1116与DVP-EH通讯说明

    台达DVP-EH系列PLC的COM2口具备MODBUS主站读写指令(MODRW),但不支持MODBUS的04(读输入寄存器)号功能码,因此对S1116给予相应在软件修改(03号功能码与04号功能码通用),以使两者能够方便的通讯。

  1.通讯线的连接
    由于S1116采用RS485方式,通讯协议MODBUS(I),而DVP-EH的COM2也是RS485通讯口,因此S1116可以和DVP-EH的COM2直接相连(通过单根屏蔽双绞线)。
    接线方法如下:
    DVP-EH的COM2            S1116(1号站)端子            S1116(N号站)端子
    RS485+          ————     37(RS485A)    ————      37(RS485A)
    RS485           ————     36(RS485B)    ————      36(RS485B)
    G(PLC地)        ————    35(RS485地)   ————      35(RS485地)
  2.通讯形式:(通讯方式为主从方式,DVP-EH为主,S1116为从)
       波特率=19200 bps
       数据长度=8位
       奇偶性=无
       停止位=1位
       最终D1120=H91。
  3.S1116前端设置
    ●    用户在使用之前应将S1116的站址设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19200 bps,通信协议为MODBUS(I)(S1116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     如果有多个(N个)S1116,站址应从01开始,依次至N为止,连续不得跳跃。
    ●  通讯协议(参见后面说明)的具体细节用户可忽略。S1116与DVP-EH的接口程序名为S_DVP-EH 。
    ● DVP-EH将对各S1116进行循环读取,1秒之内约可读取8个S1116站的模拟量数据。

  二、    DVP-EH相关软件说明(S1116与DVP-EH的接口程序名为S_DVP-EH 。)
    软件使用M2000作为DVP-EH发送数据的触发脉冲,第一次由程序开始触发,以后的触发由一次收发工作都正常结束(M1127置起)或异常结束(M1129)来完成。
    DVP-EH收到的通讯数据由MODRW指令在内部存放在D1296开始的16个数据寄存器中,再由本程序将16个通道数据放入指定(D2050开始)的数据寄存器中。
    对于用户而言,只需在程序中简单定义D2000寄存器连接S1116的个数,再运行本程序,即可收取所挂接的各个S116的模拟量采集值(数据格式INT,工程量值)。
    当通讯异常结束或超时,将置起该站对应的通讯异常标志位(D2007),以方便用户读取判断那个站通讯出现问题,并且该站对应内容将被写入10004,用户也可以从数据层面上判断通讯是否正常。

  三、    占用资源
    1.    M2000
    2.    E0
    3.    D2000~D2050+(站数×16),如果没有那么多站,则其对应空间将释放。
    4.    不占用中断
    5.    COM2口

  四、    寄存器分配使用说明
    1.    D2001:          站号
    2.    D2000:          站数(注意:需要由用户输入实际挂接的站数)
    3.    D2002~D2006: 中间计算用
    4.    D2007:           通讯异常标志(每站一位,16个站对应16位,正常为0,异常为1,最低位为1号站)
    5.    D2008~D2049:

楼主(2008-08-01):
对DVP-EH系列进行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扩展(从16通道到256通道,1~16个站),既方便、简单、实用,又降低了扩展成本,而且还解决了使用PLC模拟量模块不易解决的现场隔离问题和扩展模拟量通道数量上的局限,以及采集模拟信号底层编程的麻烦,特别适合于需要较多模拟量信号秒级采集应用的场合。

楼主:
台达DVP-EH系列PLC系列是工控同仁们常用型号之一,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I/O产品的厂商,所生产的模拟量型前端产品S1116(16通道,标准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混接万能输入,工程量值)可以很方便的通过RS485通讯的方式,对DVP-EH系列进行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扩展(从16通道到256通道,1~16个站),既方便、简单、实用,又降低了扩展成本,而且还解决了使用PLC模拟量模块不易解决的现场隔离问题和扩展模拟量通道数量上的局限,以及采集模拟信号底层编程的麻烦,特别适合于需要较多模拟量信号秒级采集应用的场合。

楼主(2008-09-02):
●    用户在使用之前应将S1116的站址设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19200 bps,通信协议为MODBUS(I)(S1116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楼主:
每点均价187.5元,特别是用于热电阻(pt100,cu50),热电偶等现场信号采集很合算。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咚咚,学习了

楼主(2008-10-10):
台达DVP系列PLC的其它型号,如ES/EX/SS R SA/SX等均可以以类似方法进行相应的模拟量通道扩展,仅需对上述程序略加修改而已。

楼主(2008-12-01):
挂接1--16个站的情况下,一至二秒即可将全部I/O站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网友B:
发个资料来 最好有样机测试一下

楼主:
对:任超 关于

发个资料来 最好有样机测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能否留下E-MAIL,发到信箱中,谢谢

楼主:
DVP-EH将对各S1116进行循环读取,1秒之内约可读取8个S1116站的模拟量数据。

楼主:
S1116采用RS485方式,通讯协议MODBUS(I),而DVP-EH的COM2也是RS485通讯口,因此S1116可以和DVP-EH的COM2直接相连(通过单根屏蔽双绞线)。

网友C(2009-02-07):
对DVP-EH系列进行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扩展(从16通道到256通道,1~16个站),既方便、简单、实用,又降低了扩展成本,适合于需要较多模拟量信号秒级采集应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