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

楼主(2007-08-01):
请问一下两线制的关电开关跟3线制的开关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各自的性质是什么?

网友A: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三线的两线接电源,一线输出,分NPN型和PNP型两种,NPN型输出低电平,PNP型输出高电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两种型号代用.

网友B:
2线的肯定是交流90-250v的了,说简单点就是当开关用,电路与直流3线基本一样,只是输出部分是可控硅,用时候必须串负载用,
3线分NPN和PNP,其他都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

网友C(2008-04-27):
多谢几位,俺也受益,这是好地方

网友D(2008-09-01):
支持了,确实可以学到东东。

开关人才网(http://kg.dqjob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