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力矩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7-08-01):
我公司一台YLJ160-80/4力矩电机,额定电流48A。在运行中三相电压分别是323V,321V,319V;三相电流分别是16.5A,16.4A,15.9A;但电机发热严重,体表温度80度左右,请教各位大虾,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转子是一体的..还是铜条的..铜条的看看有断的吗.断的重焊下
散热风量够吗
机械扫堂吗
电流压正常
一些新出的机有的就较老机先天热不少啊

网友B:
请问楼主的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80的话肯定要发热的了,一般不能低于额定的5%

网友C:
如果长时间工作在低速,建议用单独的风扇强行冷却
电压是不是太高,过高也会导致电机过热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改变频,变频在调压的同时调频
电机堵转电流会小一点,我这里就改过变频器代替张力控制器(不过电机功率小)
电机发热明显减小。注意变频器的电压频率关系
我这里张力电机大部分都工作在堵转或低速状态,用变频器调压调频效果比较好

网友C:
常师傅不要笑话
我的设备就2个德国伦茨的张力电机减速机一体
用的是伦茨的张力控制器,说白了就是可控硅调压电路,一块密密麻麻电路板和3个大可控硅
长时间工作在低速状态或停止状态,电机发热厉害
电机后面的风扇一点风也没有
一次一只可控硅损坏,就用一台4KW变频器代替张力控制器,调整变频器参数,使变频器输出电压与以前的一样,设备工作正常。电机因变频器输出电压低时频率也低,发热倒是比以前小
大功率张力电机没有见过

网友A:
呵呵,心力,高手.用变频器拖力距机没试过.不过想来应没什么问题.闭环控制或许也有可能.有待实做了
众所周知.大点的力距电机都有独立风机的.国产老点的用三相自藕.近年的多用可控硅调压

楼主:
常师傅:电机转子不是铜条的,机械不扫堂,散热风量还可以,而且我又加了一个外部风扇在吹它。但此电机工作速度在400转/分左右。
心力:
变频器拖力矩电机,怎样调压又调频?

网友A:
to:wwwaaa
电流电压正常.发热前又没修过.一体式转子,不扫堂.以前正常运行又不热,
绕组出毛病了?
查一下低电流相是否存在.多路进火丢路问题

楼主:
这是一台新设备,一开始运行就发热,手放上电机表面就的拿开,后来怀疑选型问题,现在更换了一台6级电机,发热问题有所改善,手可以放上去呆一会,但不能长久的停留,这样的热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