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elemecanique的XS1M12 PA370是哪种接近开关?

楼主(2007-08-01):
telemecanique的XS1M12 PA370是哪种接近开关?现在坏了无法测试PNP还是NPN的,多谢!

网友A:
从其他方法检查不出来
不行就用直流2线的

网友A:
施耐德技术支持及商务意向:
热线:400 810 1315
Email: helpdesk.china@cn.schneider-electric.com
说明书在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schneider/docIndex.jsp?newsId=0706031159413770&PID=0604&ID=06040702&typeId=&Flag=
下载后打不开

楼主:
问过了400 810 1315按1在2,2mm距离12mm直径pnp型12-48V的
谢谢!
此开关用在意大利生产的烘布机上面检测电机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