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切直线,为何切出波浪线

楼主(2007-08-01):
我的数控机床用激光切割时单走x,Y时切直线很直,xy联动时切出波浪线是怎么回事(两轴的动态跟随误差我基本调到一致了)。

网友A:
自然还是动态跟踪误差不一致。

网友B:
插补周期是多少?或者步长(最小线段)是多少?

所谓的“动态跟随误差”应该是稳态条件下的随动误差,在加减速条件下就很说还能保持协调一致了。

网友A:
而且,电机实际运动速度在给定速度附近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