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C调速器开机就出现三相故障报警

楼主(2007-08-01):
    590C调速器开机就出现三相故障报警,检查电源和调速器熔断器都没问题.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解答!急啊!

网友A:
在认真检查了主电源和调速器熔断器后还是三相电源报警,那么就要检查电源板的阻容抑制电路等

网友B:
是不是扩容的设备?如果是,可能电压采样相序搞反了

网友C:
在什么地方我帮你搞了,

网友D:
发到我们单位,为你解决此类故障!

网友E:
是六个二极管中的一组有一个击穿了.造成电压偏低报警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查出原因了-----原因就是光耦坏了,奇怪的是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数据和好的一样的,但是更换好的光耦后就好了!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台是相同故障,开机即报三相电源故障。看到电源板上只有一个光耦但是看不出是起什么作用的,请搂主赐教,谢谢

网友G: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PLC,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网友H(2009-07-30):
我公司也有开机3相报警的问题,请前辈们把解决的办法详细的写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公司也有开机3相报警的问题,请前辈们把解决的办法详细的写出了。

呵呵加我QQ,你在哪里呢

网友I:
忘记了我QQ:445772180  我温州

网友J(2012-11-14):
专业590QQ群:194204630

网友J:
专业590QQ群:194204630

只交流经验

网友K:
找石英钟修理一下,换电脑板看看。

网友L(2012-12-24):
开机就报警,学习了,谢谢!

网友M:
电源板坏了吧QQ5841026

网友N:
做直流调速器的请加 大群1000人的,专门聊直流调速器的165618265 里面有最新的590编程软件,进时要说明是做什么的,才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