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曲线机制

楼主(2007-08-01):
刚做了一个时间与扭矩的实时曲线,时间到后曲线马上就消失了,但是我要打印这个曲线,所以希望时间到后曲线仍然显示,怎么实现?请MCGS工程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历史曲线呢!既然使实时曲线当然时间到后会消失

网友B: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

网友C(2007-09-04):
对,使用历史曲线打印。

网友D:
用存盘数据浏览的可能完全可以实现的!先把这些数据定义到一个组里,这些数据一定要是永久存盘的。然后用数据浏览控件调用这个数据库就OK了。有问题请联系:
aliang-8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