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应用在往复式压缩机的情况

楼主(2007-08-01):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在往复式压缩机上配变频器的情况?如何选型?比如一台三级压缩的气体压缩机,电机功率220KW,如何选型?对于启动时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在往复式压缩机上配变频器的情况?如何选型?比如一台三级压缩的气体压缩机,电机功率220KW,如何选型?对于启动时有什么要求?

空压机的改造要适当放大变频器的功率(一般选比电机大一挡的变频器)  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近一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要长一些(200S) 还有最低频率不能为0 (20HZ) 最低电压(190--210 V),有必要的话还得装上制动单元!

网友B(2010-01-09):
往复式活塞压缩机上配变频器的实际使用效果如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C:
一定要让正常运行最大电流等于变频器额定电流,还有最低频率不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