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输入与输出容量是?

楼主(2007-08-01):
变压器是有运行损耗的,满载时大约为3%。如果必须考虑损耗,那么,100KVA变压器最大输出容量是100KVA?还是97KVA?
如果是指输出为100KVA,当输出100KVA时,对于高压侧来说,不就意味着超载3%了吗?

网友A:
标牌上的容量指的是输出容量.

网友B:
标牌上的100KVA是额定输出容量

网友C:
变压器是电网中的电力转换设备,它的转换效率和负载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所谓的负载性质,主要是感性和阻性,感性负载基本上以交流电机为主;阻性负载一般为电加热设备。如果是阻性负载那么100KVA的变压器在减去满载损耗3%它能够输出97KW的有功功率。达到满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的电动机,那么该变压器不可能向电动机提供97KW但有功功率。具体能输出多少KW功率?要看配电系统的功率因素是多少,电机设备选配是否合适及补偿方式等等。即使功率因数补偿到0.95以上,100KVA的变压器最多也只能向电机,输出约90KW的有功功率。

网友D:
理论上输入大于输出,实际更大.

楼主:
当100KVA变压器最大输出容量是100KVA时,是否意味着:此时对于变压器的输入端来说,已经是超载运行了。

网友E:
  赞同“毕工”的观点

网友F:
 耐压太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 20:12:00
    标牌上的容量指的是输出容量.

电动机也是一样,标注的都是输出功率

网友C:
如果变压器有高配装置那就很简单,你看一下,高压侧的电流表数值再和变压器名牌上高压侧电流一对照,就一清二楚。表指示电流大于名牌电流就是超载,反之就没有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