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830的问题

楼主(2007-08-01):
由于UPS电源出现问题,我将DCS的电源停掉,在上电的时候,冗余控制器出现错误,FI830模件STATE出现红灯报错!(模件错误:错误代码是21000023).更换新的模件后正常!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避免! 我已经遇见好多次了!现在那些模件拿ABB去修了,也没个音讯!郁闷啊!

网友A:
FI830模件不好,上电好坏,我的也坏了。dp头有无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 换了新的卡件就好了 !  郁闷的很啊 ! 已经好几次了 ! 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再避免! 是我操作有问题么~!

网友A:
老坏要检查下DP电缆了,直接更换。

楼主:
我是7个现场站的四个都出过这样的问题了!  其他的三个不敢动了!  难道都有问题么 ! 如果是DP缆问题!  在运行的时候 可没出过问题的!

网友B:
我的FI830也是在上电时,出现红灯了,DP头也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通病啊  那后来你怎么处理的 !

网友C(2007-09-22):
AC800F朋友:
你把FI830换一个槽插试验一下。

网友D(2010-01-07):
唉,我的也是,这几年老坏,每次检修一停电就容易坏,最多的一次坏4快,一换就坏,换到第四快才好,坏的寄给ABB修好后问原因也不讲,晕死了,今天又坏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