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牌的型号的接触器好

楼主(2007-08-01):
控制5.5KW电动机.有时频繁起动,一分钟要40多次.用什么牌的型号的接触器好.

网友A:
使用固态继电器比机械式的应该更适合于这种频繁启动的场合.如果选用接触器,那要注意规格应该选大些!!国外品牌施耐德,西门子和ABB,国内的考虑天水213的!!

网友B:
施奈德和西门子及天水213的都用过,都可以,施奈德第一,天水213第二,西门子第三。建议国产天水的,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C:
如果是不经常去检查的就用进口的,反之就用国产的

网友D:
施耐德的好,我们用的也是频繁动作的,运行4年了,没事。

网友E:
使用固态继电器比机械式的应该更适合于这种频繁启动的场合.如果选用接触器,那要注意规格应该选大些!!支持曹工.
天水213的接触器好像这几年的质量没原来的好,使用中会出现接触器接线端子发热的问题(螺丝是拧紧了的).

网友F:
强烈建议,SCHNEIDER 的。质量就是好!!

不会,学习!

网友:
213和施奈德的都不错

网友G:
我们厂的开厂8年了,一直都是用施耐德的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用变频器为好,国产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I:
同意曹大平意见.

网友J:
  德国 木勒   我用的时候环境恶劣,频繁启动3年内无故障

网友K:
一分钟要40多次?还是一小时40多次?
施耐德、ABB、SIEMENS、天水等接触器质量都不错

网友L:
看你公司大不大方了,像施耐德. 西门子都不错啊!

网友M:
一分钟启动40多次那是什么设备呀?我看你还是用变频器较好。

网友N:
顶,一楼二楼已经说的很好了!!

网友O:
CJX2系列的接触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CJX2-1210.

楼主:
CJX2-1210.太小了吧.

网友P:
交流接触器是一个电磁开关,如果能确定每次启动都是在轻载的状况下可以按理论设计参数选用,比如10安培交流接触器可控制4~5KW的电机(相当于2安培控制1千瓦,不过我推荐选大一号规格,比如应该用10A的选用16安,以此类推)企业的选择最终要根据自己负载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特别是一些特殊状况下启动的设备。我十几年来一直选用杭州的“虎头”牌交流接触器,十几年了很少有坏的。理论设计选用的器件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常使用,但在重负载或者超重负载(比如说连续启动几次电机都转不起来)的情况下,可能用不了几十次触点就报废了。总之如果地方无限制,接触器选用大一号规格好!虽然成本略高,但电寿命(接触器主要是“动静触点”)将成倍提高,还是很话算的。

网友Q:
我想用这两种好点吧,西门子和ABB.我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R:
一分钟40多次,还是5.5KW的,什么设备?还是用变频吧,要不装离合器吧

楼主:
不能用变频,也不是经常一分钟40多次

网友S:
一分钟40多次?还没完全起动就已经又停了哦?用离合器不是更好吗?

楼主:
离合器的寿命怎么样,长时间用离合器可以吗?

网友T:
触点频繁动作的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吧

网友U:
天水接触器质量不错

楼主:
现在天水的假货太多了,

网友V:
建议使用国内的天水213或沈阳213、苏州机床电器,钱多就用施耐德、ABB。

网友W:
什么接触器都不好
还是用固态继电器,要么用变频器
反正国产变频器便宜。
频繁启动电动机也容易坏

网友S:
to万事乐:
离合器的寿命怎么样,长时间用离合器可以吗?
你一分钟40次当然可以,

网友X:
施耐的产品不好.

网友Y:
我们工厂用得多点的就是ABB、西门子当然穆勒金钟的也用了很多!感觉还可以吧! 很少出毛病的1

网友Z:
一分钟40多次,还是5.5KW的,什么设备?频繁起动,容易损坏电气设备,又费电。从机械和工艺上,来改变设计方案。

网友:
现在的接触器德力西,正泰都不太好用.

网友AA:
正泰CJX2的 和西门子类 我厂一直用的就是这样的 比较好一点 不过进口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P:
今天晚上有兴趣浏览不少帖子,却发现在电工论坛里有少数无聊的游客,在名胜古迹以前有这种现象,在毛竹、树木甚至在亭阁的柱子上留名××到此一游(现在留以相片为念),当然这属于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不想这种风气竟传到电工论坛来了。各位千万不要跟风哦!

网友AB:
一分种40多次,用接触器可能很快就坏了。建议用固态继电器或其它控制方式

楼主:
现在的德力西CJX2质量还可以的吗?

网友AC:
一分钟要40多次——建议采用固态继电器或变频器。
但5.5KW的电机1分钟能够完成40多次启动过程吗?这样的启动应该意义不大,应当考虑更改工艺流程......

网友AD:
施耐德的在多粉尘环境下,触头很容易坏,建议不要用。

网友AE:
还是用西门子

网友S:
低压也西门子的好啊?好在哪里?说来听听

网友AF(2007-08-31):
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AG:
同样的欧系风格产品,虽然都在国内生产,但是工艺和材质上是有区别的。就西门子和施耐德在低压这块。。。。西门子没施耐德耐摔,施耐得没西门子耐热。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经让众多品牌的低压价格上涨或者质量打折,选西门子吧,同种规格中它的性价比已经上来了。

网友AH:
我们一直用施耐德

网友AI:
施耐德的

网友AJ:
施耐德的接触器还可以.

网友AK:
不如我们说一下用过的牌子与效果

楼主:
我用德力西CDC-40的不行.CJX2的还可以

网友AL:
追加一个品牌!!lg的不错,合资品牌最便宜,质量不错!!施耐德,西门子一般。国产天水不错。

网友AM:
如此高的操作频次,什么样的接触器都受不了.

网友X:
品牌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型号.
CJX2系列最好
老CJ10最好别用,主要动作太频繁.

网友AN:
    施奈德和西门子及天水213的都用过,都可以,施奈德第一,天水213第二,西门子第三。建议国产天水的,价格便宜量又足。
               好就用你说的

网友AO:
  一分钟40多次,电机会不会顶住

网友AP:
我麦用过进可的

网友AP:
都是进口的

网友AQ:
平凡起动会造成触点烧坏,建意你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R:
CJX2系列的接触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CJX2-1810.

网友AS:
你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太频繁了吧?

楼主:
我现在用德力西CJX2-3210,还可以.

楼主(2009-04-17):
买一个天水213  80A的断路器要280元。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