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轴步进电机控制板能否作为伺服控制器控制源?

楼主(2007-08-01):
    有一部4轴步进电机控制板链接3三台步进电机驱动器,并连接3台步进电机.另外A轴接口想用现有一套伺服系统控制,半闭环,请问可否实现?怎样选择编码器?
    步进电机控制板输出给驱动器信号为:CW,步进脉冲信号输入;DR/CC,单脉冲驱动时,为方向信号输入,双脉冲驱动时,为反转脉冲.
    请问,控制板输出是什么?能否连接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配置的大方向是什么?位置?转速?编码器如何选择?编码器选择什么输出方式?
    还有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一般伺服电机两条线,一条动力线4芯,另一条多股8-9芯的是旋转变压器?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书籍或网站可以学习伺服原理?技术?应用?

谢谢!!!!!!!!

网友A:
选择带脉冲接口的伺服驱动,其脉冲接口的使用方法几乎与步进一样。至于编码器,如果是用脉冲口控伺服,基本上就是开环,伺服都自带编码器,无需多考虑,除非对反馈有特殊要求。

伺服的选型主要看力矩,转速和反馈分辨率,以及机座号和外形大小。

书籍:沈阳工业大学 郭庆鼎教授 现代永磁交流伺服系统(大概),上当当网查查!
或者查阅本论坛旧帖。

楼主:
般伺服电机两条线,一条动力线4芯,另一条多股8-9芯的是旋转变压器?有什么作用?
拆开伺服点击后端盖,那9跟线的是不是编码器的引出线?怎么看不到码盘呢?是编码器吗?我从说明书上得知是"旋转变压器",跟编码器不一回事吧?那么他又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伺服做成步进模拟,那么他会产生丢步现象吗?不外接编码器(如果电机内部的那个不是编码器)

网友A:
如果说明书明确是“旋转变压器”,那就不是“编码器”。这是2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旋转变压器采用电磁感应原理,编码器多采用光栅和光电原理。

如果脉冲信号传输本身没有问题,原则上伺服不会轻易出现丢步问题。除非力矩选择不足。

网友B:
不敢乱说,只见过用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两条线都是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的,楼主说的应当可以用,只要是脉冲控制型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就行。

网友C:
问题听着怎么这么乱阿。总之呢,伺服电机的反馈,既有编码器,也有旋转变压器,少数使用测速机。只是编码器用的最多,最常见。控制卡,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伺服电机必须采用模拟量控制,还是旋转编码器作反馈,对板卡要求就稍微高点了。有伺服轴,同时接受模拟信号。。。  如果还不清楚,可以电话交流。13811104514   010-65546720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