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面板问题

楼主(2007-08-01):
现有两台ABB的ACS550,只有1个控制面板,请问各位,怎么设置才能让两台不用面板 就按照设定好的频率工作?一拿调面板就报警,怎么解除?

网友A:
你可以设定恒速运行啊,想多少就设定多少啊,但是PLC要多一个输入点!

楼主:
谢谢啊 就是参数3002的 报警后 恒速运行吗?只能这个办法吗?

网友B:
启动的时候没有控制盘也无所谓,可以正常运行的。或者象2楼说的使用恒速运行,要什么段速直接在变频器里设定好,然后外面短接DI端子就可以。运行中拿掉控制盘是会报警的,当然你也可以设定3002参数为3,变频器会报警,但是会按照前面10S运行的平均速度运行。

网友A:
不是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输入点(DI)输入24V电压,确定恒速,用面板设定好此点的频率以后,面板就可以拿掉了,用你的方法应该也可以,面板丢失后就恒速,但是感觉这样不是很好!

网友C:
感觉楼上做广告的那位仁兄,航天飞机都可以修了.大家看,只要用电了东西,他都会修!!!!!!

网友D:
1:面板丢失后就恒速也可以但是你仅仅局限于一个速度而且你如果变频器断电后再上电的话你就不能运行到你指定的速度了,所以这种方法不可取
2:如果要是仅仅一个确定的或者几个确定速度值运行的话,你可以选择恒速,
3:当然如果你要是速度不确定或者要时刻变化,有三种情况⒈速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时候,可以用电动电位器给定方式⒉速度要求相对严格,可以用模拟量给定方式(其中就包括电位器和电流信号)⒊速度要求及其严格,可以用通讯给定方式
仅供参考,相互学习,请斧正!

网友E:
多沟通:13823578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