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网络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01):
RS485光纤通讯 协议用的是profibus 现在的问题是总线上有2个从站,经常不间断的报警(一天几次或好几天来一次),报警2个从站下的所有变频器离线,从模块准备就绪.这2个站是和多个变频器通讯的 ,有时报警了能复位掉,有时复位不掉,更换不能
复位的变频器后OK,求助高手分析一下,帮帮我啊.另站点是西门子ET-200S的,中继RS485也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是德国诺德,

楼主:
如果某个变频器通讯模块有问题,会使整个站点瘫痪吗?
某根网线接触不良,会使整个站点瘫痪吗?
求各位大师帮帮我,小弟就此谢过!!!

网友A:
建议对变频器做防干扰处理;

变频器通讯模块有问题的话,可以使后面的总线站点不通;如果怀疑网络线路的话使用BT200检查一下

不会,学习!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看看干扰的问题

网友B:
欢迎来北辰自动化技术论坛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dxbbs/index.aspx
 提供:德国赫优讯HILSCHER通讯系列产品
       和西门子SIEMENS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交流。

网友C:
1 通讯线接触不良
2 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运行了3年的设备,最近才出现的情况,接地屏蔽都做的很好.
我把RS485光纤转换器和PROFIBUS通讯接口换了,期待设备能正常了,时间考验.

网友D: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EM277的DP报警,但无规律,如何处理,请高手出招

楼主:
晕啊,换了还是报警,请高手出招啊!!!

网友E:
通过S7诊断一下,如果每次诊断出结果不一样。建议换CPU

网友F:
国产12M Profib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光纤通信,避免干扰信号稳定,并且有环网自愈保护功能,使通信更安全............www.gougunsk.com

网友G:
整改DP头接线,检查通讯线是否有干扰?通讯线不能跟其他仪表缆或动力缆在一起。

网友H:
检查通讯接头情况,如果没问题,看波特率是否挺高,降一点的波特率试试。

网友I(2007-08-31):
就是来学习的,找资料的。

网友J:
抛开技术参数,用了三年才出问题,要不是外界因素有变化就是硬件有故障了,纯粹个人看法。

网友K:
同意"自23"的说法!觉得还应该是干扰问题!

楼主:
又换了个光纤转换器,和一个ET-200S,现在用了1个多月了没报过警了

网友L:
可能是通讯接口模块出现问题了,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见过。

网友M(2007-09-30):
检查通讯接头情况,我也经常遇上这种情况.

网友N: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O(2007-11-22):
和我现在的情况差不多,现在正在更换PROFIBUS接头,通讯电缆重新布置,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P:
修改参数,把报警值改一下

网友Q(2008-01-18):
检查通讯接头情况

网友R:
考虑一下干扰

网友R:
还有是否等电位接地等等

网友S(2008-02-23):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T:
可恶的干扰

网友U:
做好线的接地及避免死弯

网友V(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W:
对RS485隔离 建议使用磁耦隔离芯片,ADI公司的,内部带有485协议,也就完全取代485。

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LLH_0924@163.COM

网友X:
可能是接头的问题,我遇见过类似问题,设备使用一年后出现通讯问题,主要是后面的一部分无法连接,更换接头后使用正常

网友Y(2008-05-12):
高手指点一下3152DP与200的PROFIBUS-DP通信,正在学习中,十分头痛!最好有范例程序参考参考,十分感谢

网友Z(2008-07-21):
还要检查电源和地的状况是否良好。

网友AA:
请教,谁知道节点与从站的关系?

网友AB(2009-04-02):
像这种情况你先看一下CPU的诊断缓冲区,看一下每次出现报警的时候是否CPU记录的是同一个故障内容,如果是的话找到那个有问题的站点问题很快就能排除,如果报的故障每次都不一样,比如说很随机,一会这个站点一会那个站点的话,就要考虑干扰问题,像你这种情况本人碰到过多次,一般是紫色的通讯电缆(西门子专用)破皮、DP总线插头损坏、还有就是接口模块有问题

网友AC:
建议对变频器做防干扰处理同时检查通讯接头情况;

变频器通讯模块有问题的话,可以使后面的总线站点不通;如果怀疑网络线路的话使用BT200检查一下

网友AD:
分享 s7-300PLC教案1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2

分享 s7-300PLC教案2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1

分享 s7-300PLC教案3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0

分享 s7-300PLC教案4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19

网友AE:
请教:我公司使用了一台S7-300的PLC作为生产的联动控制系统。CPU的型号为315-2DP,主站与从站通讯采用PROFIBUS协议。从CPU的2DP端口A1B1联到3、4 、5、6子站,从CPU的2DP端口A2B2联到7子站。其中6和7子站的通讯距离相对较远,大概在400-500米左右。自2003年生产以来,工作一直很正常。但2008年12月开始,在CPU的硬件诊断中不能找到6和7子站,此两子站通讯一直不正常。今年3月以来,更换了此两子站的通讯电缆及ET200M,发现另一个问题。如果投入7号子站,则6号子站不能通讯,CPU不能找到该子站。如果断开7号子站,则6号子站通讯正常。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F:
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AE:
断开2,1号端口的所有子站都能正常工作。接入2,1号端口的6#子站就不正常。

网友AE:
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在雨季的时候,6# 和7#子站均不能正常工作。对于6# 和7#子站,我已经换了全新的通讯电缆。所有子站的DP接头全部重新紧过。

网友AE:
如果如楼上高手所言,具体应该怎样做才好的呢?请楼上的多多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AE:
接地是否良好,应该怎样做才好呢?应该怎样做DP的接地?多谢。

网友AG:
变频器的干扰确实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高频干扰可以通过用高导电率材料制成的屏蔽电缆、正确接地解决;而变频器的低频干扰,则应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并正确接地!

除了按2楼“loden”版主说的对变频器做防干扰处理外(控制干扰源),还可以对信号的传输通道进行被动防御——建议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一般常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型号规格: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其它电缆注意事项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AH(2009-05-22):
对:love2006 关于如果某个变频器通讯模块有问题,会使整个站点瘫痪吗?
某根网线接触不良,会使整个站点瘫痪吗?
求各位大师帮帮我,小弟就此谢过!!!
内容的回复:

这个几个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I:
注意接口处的干扰!一般变频器的信号干扰在变频器接口!

网友AH:
引用 网友AB:
关于像这种情况你先看一下CPU的诊断缓冲区,看一下每次出现报警的时候是否CPU记录的是同一个故障内容,如果是的话找到那个有问题的站点问题很快就能排除,如果报的故障每次都不一样,比如说很随机,一会这个站点一会那个站点的话,就要考虑干扰问题,像你这种情况本人碰到过多次,一般是紫色的通讯电缆(西门子专用)破皮、DP总线插头损坏、还有就是接口模块有问题

我公司也是用紫色的这种电缆。最近也是经常报警,报断路器故障,导致变频器跳停

网友AG:
西门子专用的紫色电缆对付低频干扰还是没辙!

除非给这种紫色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AJ:
看一下总线插头,

网友AK:
您好!
我公司专门从事PROFIBUS-PA总线协议压力、温度变送器及现场总线智能诊断分线盒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WNK-7系列高精度profibus pa 协议压力变送器;
WNK-6T系列profibus pa 协议温度变送器;WNK-WAFD 现场总线智能诊断分线盒安徽皖科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祝金涛 0551-5369660 18905607510

网友AL(2009-11-07):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RS232转RS485/422,RS232/485/422转以太网(TCP/IP)串口联网服务器,USB转RS232/485/422,TTL转TCP/IP模块,RS232/485/422转光纤,及视频光端机,视频服务,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等,欢迎大家惠顾选购,特价优惠!!

单口串口服务器330元/台,
1路光端机250元/台
RS232/485/422转光猫300元/台

欢迎大家光临选购!!淘宝店: http://shop58828217.taobao.com/
电话:0755-83977722; 13714138002
QQ:752816045

网友AM:
我们单位的总线也经常报警,现在将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由通讯控制改为模拟量控制,减少总线通讯网络上的节点,现基本正常,不存在通讯报警的现象、。

网友AN:
S7-200与S7-300做主从通讯时在S7-300组太时EM277的型号是否有区别通讯点的多少是否跟EM277型号有关

网友AO:
信号干扰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 我曾经遇到过。更换了一个模块后,对该模块供电的24V线缆对边上的马达电源线产生了干扰。换模块前一切正常,而且用了3年。 可见新的模块内部阻抗的不同使得其电源线上的电流谐波也有所改变,产生干扰。

网友AP:
哪位高人有关于干扰方面的资料?能否让晚辈参考一下!

网友AQ:
如果ET200S后面的板子不是很多的话建议将板子全部换新.

网友AR:
深圳讯记专业做总线光纤通讯设备(Profibus-DP/modbus Plus/Ge Genius/CotrolNet/DeviceNet/can/s908.... )

PLC与PLC之间通讯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用电缆成本比较高,或者是在复杂的多设备中信号干扰很厉害都可以选择走光纤方案。之前国外原厂的模块价位比较高,好多人都不想用,现在咱们国内可以自己做了,价格定位也比较合理,以后可以放心选用。
联系人:郭建群  guojq@comark.cn(把您感兴趣的产品发邮件) 13424258101

http://www.comark.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