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MT506L触摸屏屏面上如何做大量文本显示

楼主(2007-08-01):
MT506L触摸屏上我无法做大量文本显示,例如制作一个帮助画面用于输入机器的使用说明书,那位大师能帮下忙?

网友A:
威伦的屏大概的只能到这个程度吧好像,屏不错,但是功能上还是有所欠缺的.您下套设备不防采用昆仑通态的nTouch触摸屏来试试,从硬件上来讲,配置基本都比同行产品要高,认证齐全.从软件上来讲,nTouch触摸屏内嵌WINCE.NET操作系统以及MCGS组态软件,动画效果超靓,文本功能就不用说了.
可以来电了解我们的产品,希望能给您解决问题.
昆仑通态自动化 深圳分公司 15818613323 0755-26503032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大量文本显示是指多少呢??我也是经常把设备是说明书做在触摸屏里面。

楼主:
笔笔名,你好:我说的大量文本就是一台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在单个画面上显示,用滚动条或其它滚动阅读。请问MT506L屏能做到吗?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网友C:
用静态文字,多做几页

网友B:
CXY2005你好!
(在单个画面上显示)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这样的是没有办法的(用滚动条或其它滚动阅读)。
只能采用用静态文字,多做几页。

网友A:
昆仑通态触摸屏文本功能的体现在于,说明书的输入,包括图形以及图片均可实现到文本中来.
昆仑通态深圳分公司 1581861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