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7-08-01):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一般都采用三相五线制(TN-S系统),有一次我们工地临时用电出现了一个问题:把工作零和保护零用导线对碰一下,会产生火花,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中性点偏移了,负荷不平衡。

网友B:
对,中性点偏了

网友C:
同意,中性点偏离了

网友D:
 中性点偏移了,负荷不平衡。同意以上说法!把三相用电设备分均匀.

网友E:
1、三相五线制(TN-S系统),正常情况下,工作零线N有三相不平衡电流,所以有压降,既有“电”;
2、三相五线制(TN-S系统),正常情况下,保护零线PE没有电流,所以没有压降,电位为零,即没有“电”;
3、如果把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用导线对碰一下,会产生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