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丢失?

楼主(2007-08-02):
大家好,我由于工艺的要求需要读到PLC的时间,于是打电话到西门子公司问他们技术支持.结果出现了一个矛盾的问题,他说CPU226的光靠里面的电池数据最多7天左右,外部加个电池的话200天,数据丢失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他说程序也会丢失?PLC有的时候1,2个月停用是很有可能的,难不成我们还要让客户注意一下不能停用很长时间?以前我们用的是台达的,好象没出现过这种说法,望高手们来指教指教,困惑中!!

网友A:
很多PLC都这样,那些都带额外的电池,电池坚持的时间跟PLC具体型号有关系,有可以坚持几年的,也有你说的这样的,系统正式运行后不应该停那么长时间吧,要真准备经常停那么长时间,还是换别的不需电池供电的PLC好了

楼主:
程序不是下载到EEPROM中的吗?不是永久保持的?

网友B:
一般锂电沲可以供PLC存取三年不共电的..一但电沲没电..PLC里的程序就会掉失`~~~~

网友C:
不太清楚

网友D:
内部应该有电池吧

网友E:
我公司出现过三次程序丢失(GE FANUC),二台由于太老了,更换成OMRON,一台重新输入程序就OK了

网友F:
S7-200外接电池保存数据200天左右,但程序应该在吧!

网友G:
S7-200的程序保存在EEPROM中,永远不会丢失。而且重要的数据你可以做在数据块中,也可以永久保存。

网友G: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S7-200本身不带电池,是靠超级电容在掉电情况下保持数据100小时左右。电池盒需要另行购买。

网友H:
S7224或是S7226地PLC把程序保存在EPROM中,放好几年都不会丢失。

网友I:
程序是不丢的,上面说的保存天数是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