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电机

楼主(2007-08-02):
我这里有一台磁电电机,请教它的原理,谢谢

网友A:
磁电电机?好陌生的名字,有这样的电机?只听过电磁电机

网友B:
是呀,我也不知道,说说原理吧,那国的.

楼主:
上海的

网友C:
电机不都是电流转为磁力驱动的么?
这种电机有什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