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固件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QUANTUM系列的CPU固件版本升级是否是不可逆的?如:CPU现在的版本是2.0的,如要把  1.2版本的固件传给CPU,就不可能实现?

如果的程序是1.2版本的CPU的,现在要把它下载到2.0版本的处理器内,能实现吗?如果实现不了应该如何办?

请斑竹和知道的兄弟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您能说的具体点么?
是concept quantum还是unity quantum?
您现在使用的和以前使用的编程软件都是什么版本?

楼主:
对不起,是concept quantum

编程软件,以前是concept2.1,现在是concept2.6

网友B:
可以啊.除非你的硬件已经不支持了.比如一些太老的固件.

网友C(2007-10-06):
向上向下都可以的,因为固件下载的时候用的是基本的串口通讯功能,与固件版本无关。

网友D:
向上向下都可以

网友E(2008-01-08):
是可逆的,只要保存好固件信息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