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线

楼主(2007-08-02):
232、485电电缆线是什么线。我想自己做,但是不知道选择什么类型的线。

网友A:
RS232传输距离限于15米内,可以用RVVP代替;
RS485电缆涉及传输线效应,高速、长线传输时建议采用专用电缆,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