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抄表系统中rs485组网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现在做个电力监控系统,每个智能电表控制器都带有485通讯口,但是一般一栋楼有超过50个的电表,但是一个485总线网络上最多可挂32个,现在想每20个挂在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上,集中控制器之间再组个485网络接到主机,现在想问下除了PLC以外市场上还有现成的产品能做集中控制器吗?或者能给个其他的方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485从规约上讲,可支持253个设备,一般由于通讯速度的限制,挂32或小于32会比较快。
你可加入如485转网络模块(MOXA)有,再连接到PC上。
还有一种就是加入如485转网络的 16转2 ,一般都是可行的。
不需要用PLC

网友B:
这样的案例我们做了很多,可以与我们联系,WWW.HBJXKJ.COM 0311-83831630宋,RTU 就可以.我们刚做了和你一样的项目.挺好的.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