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仿真软件怎么用

楼主(2007-08-02):
我在网上下的s7-200的仿真软件,每次进行仿真的时候都不行,仿真是用的最常见的那种就是“醉书生汉化版的那个,密码是6596的那个。”可是每次都不能仿真,是不是必须3.0或者3.1的编程软件才能进行仿真啊,我用的是4.0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好象是3.X的软件才能仿真,程序不能复杂

网友B:
呵呵,我用的4.0,可以仿真啊,你打开后把程序导入就可以了啊。但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仿真模拟量啊?我只会数字量。请大虾指点

网友C:
“醉书生汉化版的那个,密码是6596的那个。”是改过的汉化版,据说有些高级指令不能用,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2008-07-14):
不支持 224 Xp 模拟呢?

网友E:
我的也没试成功,模拟软件半天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