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线性关系吗?

楼主(2007-08-02):
问题是这样的,现有一甩干机,放入1斤的湿物进入甩干假设需要时间是10分钟,那么要放入52斤的同样湿物需要时间是多少呢?应该不是线性比例关系吧?要用到计算离心力的公式来计算时间吗?还是应该用什么其它方法呢?求教了,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肯定不是线性比例关系。有甩干机掐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周公的回复,不过在大生产中不能每次换个重量都先掐表计算时间呀,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或是简单的方法能很快事先根据不同质量计算出时间呢??

网友A:
这个算法我还不知道。

楼主:
没关系,还是谢谢周公你回复.

网友B:
 肯定不是线性比例关系 ,这个算法我还不知道

楼主:
那我想问继续一下甩干机的甩干能力就是离心力吗?那一定容量的甩干机离心力是一定的吗?也就是说同一甩干机甩不同质量的物品离心力都是一定的???那用带有时间的那个求离心力公式=质量*半径*4#/T的平方(其中#是π=3.15926的平方值,T是时间)
时是将离心力看成一常量然后根据质量不同计算需要多少时间???这么计算对吗??
举例如有一甩干机,如果将一斤湿物放入甩干用10分钟,那么算出一斤湿物甩干时离心力=1*半径*4#/100,然后将离心力看成常量通过这个值再利用那个带时间的离心力公式求出甩干36斤湿物用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