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8-02):
我已成功安装WINCC6.0。但打开新建的画面时,弹出如下错误信息:
Fatal error!Failed to create APC host!terminating!
点击确定后,又相继弹出几个错误。然后WINCC就象死机一样一直不动(之所以说象,是因为我打开任务管理器后看到他显示“正在运行”),也不能进行任务操作,鼠标显示忙图样,这时,想关闭都不行,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关闭程序。只要不打开画面,其他都运行正常。
请大虾快来帮助,急啊!!!

楼主:
重装吧?重装什么?XP,还是WINCC?我想安装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我安装过很多次了,都很成功,是不是我的XP原因?能不能通过设置解决一下??

网友A:
有好多都是2000系统支持的

楼主:
是啊,工业上都是2000系统。但XP也可以啊,我公司的就是XP,我装了都可以用,我自己的就不行  郁闷

网友B:
可能你的WINCC有一些变量组没有关闭!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跟厂家联系他们说有一些变量组没有关闭!具体的是厂家自己来人搞的!

网友C:
完了,我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重装就可以三

网友D:
我还没有成功装过wincc呢?楼主可否教给我啊!

网友E:
先装windos“序列排队”组件,然后SERVER2000,然后XPXP 新补丁 KB319740 KB889673 (2006_3_20),最后WINCC

网友F:
你的XP是专业版的吗?WINCC只支持专业版SP1的操作系统,如果不是SP1那还要为XP打补丁,另外还要求Internet Explorer 为V6 SP1

网友G:
建议项目不大还是用WINCC5.1吧,安装要求不是很高,功能也差不到哪去,方便多了

网友H:
我的WINCC也是,装好用过一段时间的,现在一直打不开项目,也不能新建项目,郁闷啊!

网友I:
我到是没碰到此问题,可学习中发现报表功能不能用,不知哪位朋友可提供不存在此问题的WinCC6.0SP2中文版,谢谢!

网友J(2008-05-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是操作系统的原因,还是Wincc V6.2本身原因。

网友K:
我曾装过新系统后,直接装wincc6.0-sp3,装完之后,就是不能打开项目,也不能新建项目.我的安装文件没问题( ISO的),后来还是重换别的系统解决的,大家最好不要用GHOST系统盘,

网友J:
本人原先使用Wincc V6.0版,最近将它卸载后安装了Wincc V6.2版,进入Wincc浏览器新建工程后,打开图形编辑器时出现“Fatal error! Failed to create APC host! Terminating.”错误,点击确认后出现“"0x03402d97"指令引用的"0x0343b704"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点击确定后,又相继弹出几个错误。然后WINCC就象死机一样一直不动(之所以说象,是因为我打开任务管理器后看到他显示“正在运行”),也不能进行任务操作,鼠标显示忙图样,这时,想关闭都不行,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关闭程序。只要不打开画面,其他都运行正常。请为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本人在此万分感谢!本人操作系统是windowsXP sp2版,系统内存为512M。

网友L:
重装应该可以,我也碰过。是WINCC问题

网友M(2008-06-26):
学习学习,我正想在XP中装WINCC6.0那。不知道能不能安装成功。

网友N:
是不是有什么启动项没启动,或者多启动了什么.

网友O:
不太清楚

网友P:
装WINCC是需要专业版

网友L:
to  19 楼。。可以

网友Q:
重新装下 !!!!!!!!!!!!!!!!!!!!!!!

网友E:
看来我们水平有限,只能用重新装解决问题

网友R:
好象应该把系统装好之后再装WINCC 不然老是会出问题

网友S:
写得真好,看来我得努力学习了。谢谢

网友T(2009-07-11):
解决failed to create APC host ,Terminating
xp sp2操作系统,wincc6.2 安装过程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但运行wincc时却发现在进入图形编辑器里编辑图形界面时出错 提示failed to create APC host Terminating 然后wincc就死掉了。
经过不断摸索,只要在 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 中增加windows组件: 管理和监视工具;索引服务;网络服务;消息队列; 然后就解决问题。

网友U:
过来学习一下,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