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Link 求助 急急!!

楼主(2007-08-02):
各位用过欧姆龙PLC的前辈请留意一下小弟的帖子
我现在有个工程需要两个CP1H实现PC LINK 功能,有谁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实现两个PLC 之间的数据共享,具体的设置以及数据怎样传送.请用过的前辈指点小弟一下,最好能有示例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有两台的话,选好主从站。
从站会自动读取主站内CIO 1000--1099的数据
主站会自动读取从站内CIO 1100--1199的数据

网友B(2007-11-07):
PLC设置里面做设定就可以了 主从 共享区 PCLINK协议

网友C:
PLC串口链接不就可以?

网友D:
同意李超X: 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