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零线和地线应该都是在变压器处接地的,但是为什么零线和地线相碰会有火花出现呢?
是不是因为零线中有回路电流所以电压不一样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变压器里的零线其时是一中心线,也是一个回路线,虽然与大地相接,但是他有回路电,如果与大地相接时,哪么他带的电会与大地相碰,这样会出现火花,如果是漏电开关时,他会断开,哪样他不会形成回路,所以他会有火花.

网友B:
  地线有重复接地,零线有么? 零线是中性线有零点漂移。所以对地有电位

网友C:
有些地方零线接地,例如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