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4 求助

楼主(2007-08-02):
想用8254 生成PWM波 控制电机  但问题是8254  输出波形始终都不对  请问是不是要加外部锁存

网友A:
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B:
不知8254现在多少钱一片?何不用CPLD自己做PWM逻辑。
另8254应该可以设为溢出加载模式吧,这样似乎就不必考虑事先锁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