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伏电源,40 微法电容一个,怎么接电机?

楼主(2007-08-02):
220伏电源,40 微法电容一个,怎么接电机?电机三根线,其中一根是地线,请问怎么接呀,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表查一下电机的阻值,查的两根线阻值大一些时,哪么一根接电容的一端,并与零线并在一起,而另一端接与两根线阻值小的一根,哪另一端接火线,如反转时,将火线与零线相接的电机线对换一下,这样就好了

网友B:
是这样的吧

网友C:
你的图就是单相电机接线图啊

楼主:
多谢了各位.我说的是配电盘内有单相电源,电容一个,开关一个,怎样接线引出插座到电机?

楼主:
本人着急呀!!!

网友D:
  你确定那一根是地线么?设三个端点为 A B C ;Rab=Rac=Rbc那就是三相电机,如果:Rac=Rab+Rbc 那就为单相电动机C电为公共点接零 a,c 或 b,c间接电容并于相线连接,反转的话对调 a 或 b.

网友D:
  个人理解,请各位师傅给予指正。

楼主:
确定一根地线,另两根分别为火线和零线

网友E:
现在厂里电机多用三相的,很少用单相的了,这个也不经常用,就是会记不住啊,

网友F:
没明白什么意识,能把题目说明白些吗?

网友G:
不明白 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