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7-08-02):
我有一台台达驱动器,上电后没有显示,只有电源灯在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A(2007-11-15):
如果不是产品品质问题,那么,就是有一种可能,查线,因为台达伺服只要控制器上过电要很长时间,电源灯都会亮!

网友B(2008-10-22):
哪位老师能解释一下ASDA-A系列的"分度功能"含义——用大陆通用名词概念?

网友C:
POWER板坏了..需要维修...很常见的故障之一...

网友D:
可能編碼器線5v短路

网友E:
分度功能,就是可以把一个圆周,分成几个等份

网友F:
POWER板坏了..需要维修...,曾今遇到过1

网友G(2010-01-09):
我这有太数控铣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都开不起来  但多开几次还是能开起来  请问下哪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H(2010-05-27):
看一下控制电源有没通电或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