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高手用过横河PLC?

楼主(2007-08-02):
请问那位高手用过横河PLC? 我现在有一个地方搞不定:就是它的先入先出指令不理解.有那位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PLC用横河的?DCS用还说的过?

网友:
听卖的人说不错,就买了,结果........!

网友B(2011-02-24):
你打电话给卖给你的人。他们服务很好的。还可帮你编程,当然请他帮你讲一下指令肯定行的。这次我们公司买了他们两台伺服电机。打个电话第二天就过来帮忙搞定了,过来的是横河PLC编程工程师,与他们聊聊才知道的。我以前没听说过横河。好用的话下次的也买来试试。现在在用三菱的。下面准备买欧姆龙的也准备买台达的。

网友:
楼上的,别逗了,就是他们当时答应帮我搞定才买的,谁知道他是来了,可没搞定

网友C(2011-05-01):
问题解决了吗? 联系我的QQ:57577105, 大家交流下.

网友D:
我也有横河的 QQ:879260558 群108948174

网友E(2011-06-24):
还有什么使用说明 什么的,

网友F:
我用过的,有什么问题啊。QQ:448036217

网友G(2011-08-21):
横河PLC在运动控制很有优势可以控制200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