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液体排放控制)

楼主(2007-08-02):
各位大侠,如果要把一个不锈钢桶内的高温液体能自动排放,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2007-10-30):
什么都能解决的,安装一个电磁阀或气动角座阀,很好用,没问题呀.看流量选阀门通径,要是定时控制,就加装时间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