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利用WINCC中的动作怎么做逻辑运算

楼主(2007-08-02):
我想做一个逻辑运算,假如有2个二进制量BOOL1和BOOL2,当BOOL1为TRUE且BOOL2为FALSE时,输出一个TRUE,当BOOL1为FALSE且BOOL2为TRUE时,输出为FALSE。请问怎么做?我就是不会在WINN的C动作中表示逻辑“与”,请帮忙啊,给一个动作,谢谢

网友A:
用IF
ELSE
这样应该可以;
编程可以用触发器三!

网友B:
用IF
ELSE
很简单的

楼主:
看来我对脚本还是不熟悉,我看过WINCC组态手册和脚本手册,但在里面找不到相关内容。我想做的是下面的情况:
例如是一个阀门的开关状态,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条件:阀门的上、下限位作为输入,BOOL1(上限位是开)和BOOL2(下限位是关)
目的:当BOOL1为真,BOOL2为假时,阀门才为开状态,当BOOL1为假,BOOL2为真时才为关状态,若2者都为假,则保持原有的状态。
请大家给个办法。还有,我不知道在脚本怎么把TRUE赋给BOOL量,我写1或者TRUE在脚本好象都行不同

网友C:
IF BOOL1 & (!BOOL2)
THEN TRUE
ELSE IF (!BOOL1) & BOOL2
THEN FALSE

网友D:
用WINCC实现这个逻辑运算很简单,但这个运算最好还是
交给下位机去运算,安全考虑!上位机的作用是监控用的,

楼主:
TO wincc.5591:
我建了一个项目函数,但不行。函数如下:
void Position(BOOL bool1,BOOL bool2)
{
if bool1&(!bool2)
then true
else if (!bool1)&bool2
then false
}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then true
不符C语言语法

楼主:
在S7好做,我就是想学WINCC的脚本。想自己编制一些函数,可语法不会,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谁有的话请共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E:
最好避免在界面中做逻辑,因为相对来说,计算机的可靠性不如PLC,维护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建议,界面中只做显示与输入,不进行运算。

网友C:
我只是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具体的还要看你用在哪里,照原样肯定不行的

楼主:
既然上位机是监控的,我就用S7做吧。多谢大家!
另外:怎么实现下面的过程?(用S7+WINCC)
当我给电机送开关量时询问操作员。假如要开电机,点击按钮后弹出对话框“是否要开启电机”之类的话,然后操作员可以点击“确定”就开启了电机,点击“取消”就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