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触摸屏产品能够实施显示电压波形吗?

楼主(2007-08-02):
我对HMI产品不太熟悉,想请教各位高手,就是我想在触摸屏产品上实时显示100~200Hz左右的电压信号,不要求太准确(是指电压、频率),只要能大致显示波形即可,我不想加一个不太需要的示波器在我得系统里面,有点不简约。不知能否做到?

网友A:
能.控制系统如采用PLC控制,则须增加一扩展模块,进行采样,再传输给HMI.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可以的,像我们嵌入式的触摸屏就可以.如果您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话,请联系15818613323(深圳).我们帮您解决.

网友D:
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触摸屏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