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直流电源

楼主(2007-08-02):
国产的直流电源哪家的质量比较可靠?
有没有用过的根据使用经验来推荐下?

网友A:
可试一试我们的!
详细参数请说明.

网友B:
我以前用过欧姆龙的,感觉不错。现在单位用明纬的,也没出问题。

楼主:
输入AC220V
输出DC10V,
只是用来做一个控制信号,功率很小就可以了,现在用的是15W的
如果能同时输出DC24V就更好了,因为我们用的时候还单独配了一个24V直流电源

网友C:
网上搜一下,好象很多,功率小,可以选择好一点,不必一定要选国产

楼主:
网上不多,多的是12V跟9V的
10V的很少,更不用说能同时输出24V跟10V的了

网友D:
要用10V的,可以用9V的改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E:
用220/DC12V开关电源
电压调整到9V就可以

网友F:
你用我大豪公司的^_^

网友G:
东西简单,用国产进口几乎效果一样。

楼主:
下面引用由赵书锋在 2007-8-19 12:02:00 发表的内容:
  用220/DC12V开关电源
电压调整到9V就可以
--------------------------------------------------------------------------------------------
现在市场上的电源产品都可以调整?没拆过,调整的话,一般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H:
用过之后就明白。

楼主:
当然,但是不会用的时候不会去买个12V的来自己改,先用现在的好了,虽然成了多装块电源

网友I:
朝阳电源比较有名

网友J:
65元一个含税价要多少有多少...a.000000@163.com..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K(2008-01-17):
杭州四岭也不错

网友L:
国产开关电源:深圳英可瑞科技

网友M:
英可瑞是大功率点源

网友N:
我们以前用国产鸿海的,好多年,都没什么为题,现在老出问题,正打算换欧姆龙的

网友O:
南京双鸿很好用.

网友O:
不好意思!是杭州双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