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变压器故障!

楼主(2007-08-02):
我这有个电源箱 220V变  48V  24V  14V的变压器,进出线线圈都没问题 电阻在2欧
但是就是没有输出!!
变压器线圈上有字母  SEM SUBNER。
这样的故障已经出现好几次了  每次都是更换  但是查不到原因所在!
有经验的大虾请指点指点!·

网友A:
什么变压器?是不是温度保险断了

楼主:
没有温控开关

网友B:
分解一个研究研究?

网友C:
保险断了,把线圈外绝缘拆开,就可以看到,短接,即可!

网友D:
不会吧,肯定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E:
分解研究一下吧,如果是保险丝坏了应该电阻无穷啊

网友F:
哪个线圈2Ω没说清楚.

网友G: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