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RS指令,请指教?

楼主(2007-08-02):
最近,小弟使用Dvp32eh00r++dvp 08hm11n+dvp06xa-h
其中,Dvp32eh00r和dvp06xa-h的通信,为了不占用扫描时间
使用了,485通信,使用指令RS
但是当写入一次后,再次写入时,就出错,一直等待接收
断电后,还可以写入一次,但是再次写入就有出错。
不知什么原因,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完整的?还是只截取了一部分?

网友A:
能否说明一下你的操作过程,比如"先令M1=ON,再令M2=ON,... ...

网友B:
看你的配置,是只用到一块06XA。
如果是这样,在你的程序中,同时用到from、to、rs指令,对应的又是同一块模块,这是不允许的。对模块的操作,要不使用from/to指令,要不使用通讯指令,两种方法,只能选择一种。

再有,你如果选择通讯来操作模块,那也没有必要使用RS指令,可以直接选择MODBUS指令。

楼主:
to  一点意见:谢谢,台达的通信协议上,说eh机型,可以232和485同时使用。
呵呵,要是单独使用就可以么?
但是,为什么,上电后第一次是可以的呢?
我试一下!另外,modbus我也试一下。
另外,想请教一下,使用通信操作模块,比使用from和to速度要快么?
rs指令使用对象是外围设备,modbus是针对扩展模块,可以这样理解么?它们不能换用么?

楼主:
to  lesing:
  这个只是其中的通信部分的功能实现
我是想Dvp32eh00r和dvp06xa-h的通信,因为要求的采样时间比较的短,低于10ms,所以想采用通信来完成。
  我是dvp06xa-h扩展模块的485接到主机上,另外数据线也插到扩展口上了。不知这样允许么?
  操作过程是,我往da通道写数和从ad通道读数
  我现在,先m1有效,然后m2。监控到有数据返回后,人为的取消m1,m2
  现在的问题是,我上电第一次执行时可以的,返回数据也正确,写到da通道电压也对,但是第二次就出现错误了,一直等待接收。
返回码是  :01  86  03  76  d  a

楼主:
谢谢,一点意见,我试过了。
的却如你所说。
那么,为什么from to 和通信指令不能同时使用呢?我说的同时不
是同一个时间,而是
先后对同一个模块。
还请高手进一步解释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to  lesing:
 及各位高手
   modrw   指令中的功能码 (Function Code)。
例如:变频器或DVP-PLC的读取多笔命令为 H03,
变频器或DVP-PLC的单笔数据写入命令为H06,
变频器或DVP-PLC的多笔数据写入命令为H10。
目前仅支持上述功能码,其余功能码将无法执行。
不知道现在台达支持其他功能码了?如,读线圈,写线圈等

网友C(2009-09-24):
我也在学习台达串口通信,想请教一下RS指令发送的数据内容方面的问题。MOV H303A D100,MOV H3031 D101,MOV H3436 D102,MOV H4430 D103等指令中怎么看不出从站地址,功能码等数据呢?

网友D:
你们建通讯协议吧?

网友E(2010-05-11):
我使用了RS指令,在用串口助手的时候怎么不能接收和发送数据呢?

请教高手是哪里出现了错误呢?